新手求助急

楼主(2006-04-02):
18.5千瓦 36安的电机配多大的线合式    是空气压缩机上的     用降压起动吗?

网友A:
10平方.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在变压器容量足够,电压降允许,电机不是长期运行,环境不是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择6平方铜芯导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