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在下装硬件配置和几个块(OB1,几个FC)后,CPU可以运行,但有故障,故障信息为: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还有,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在帮助里面可以看到解释,是寻址超出范围,可我检查了程序,
没发现有寻址问题啊!!!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非法的使用共享数据块地址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好好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谢谢哦,我目前只有OB1,FC51,FC150,FC151,DB150,DB151几个块,
我明天查一下好了,我QQ102072347,可以跟楼上2位加了好友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