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好坏判断

楼主(2006-04-02):
如何判断一台变频器是否烧坏????

网友A:
不能用就坏了~~~~~~~

网友B:
1,通电后有没有显示,如果将变频器设成面板控制,按运行键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
2,如果通电没反应,将外壳打开册输入电压,和整流模块的直流电压是不是正常。
3,如果正常再测逆变模块。依次顺序往下查。直到查出故障并排除。

网友C:
上海山宇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制造软起动  变频器
欢迎垂询    13969695948

网友D:
3楼说的好`谢谢

网友E:
找台电机接上去一试不就行了;

网友F:
先空载试运行,再带载运行.

网友G(2007-03-26):
要是怀疑产品有问题,就去上电,也太差了吧。
首先确认(至少认为它没问题)产品是好的,然后才能去上电。知道吗?不仅仅为了人家的变频器,更重要的是为了你的小命哦?

网友H:
楼上说得很好。县确认东西是否有问题,再通电调试。稳妥。

一个万用表,先测量输入和输出以及输入和输出主端子对装置外壳的绝缘电阻。然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