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我现在在一个现场调试设备,其中一个机构是走行装置2台55KW变频电机,采用acs800变频器一拖一驱动,变频器之间采用光纤环网主从控制.主变频采用工厂宏,从变频采用转矩宏.
   之前我已经调试完成一个类似的机构,变频器参数也完全照那个机构设置.但是下午在走行时,我给定速度为100rpm,然后观察变频器上显示,主变频器转速100左右,电流35A左右;从变频转速很是让我吃惊,转速几乎为0,而且有时为-2~3rpm,电流18A左右.  参数方面我和别的机构对过,一样.同时60.02在选择ADD时,电机有明显不同步现象;在60.02选择TORGUE时,走行很平稳,就是从变频器参数如上边我所说,让我很不放心.
  求教各位高人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问你得两台电机之间是用“刚性”连接还是“软性"? 我想你应该先检查下!!

网友B:
从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能与主机同步吗?不是说显示的转速,而是说实际运行的转速。另外,主从电机是否同轴?这很重要!

楼主:
这几天忙着做重载试车,所以没空来
我所说出问题的机构,电机是通过齿轮连接,也就是刚性连接;主从电机并不同轴
为了验证,我分别单变频做过驱动实验,从机(也就是出问题的变频)显示的转速和给定有出入,电流也偏小;由于现场没有测速装置,所以无法看出单变频驱动输出的速度差别
我实验把从机设置为主给定,参数组将60.02设置为torgue或者add都发生严重不同步,也就是通俗点说的电机较劲;
现在我只能暂时采用最初的主从设置,运行时从机电流只有十几安培,速度显示似乎是无输出状态. 由于我的是刚性连接,从变频无输出情况下,对应的电机会被主电机拖动,所以速度无法看出不一致;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帖! 我的电话是1388212710, 如果有兴趣探讨就和我电话联系下,之前和abb技术支持做过探讨,因为现场情况也没法太仔细说清楚,所以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想请教楼上的问一下在设置变频器主从时?能否在上位机上设置呢?是不是能从变频器上引出两个点(改变宏)来改变主从呢?谢谢

楼主:
没这么试过远程直接互换主从,但在应急情况下,如主机故障时,使用过直接使从机为主机.

网友B:
楼主是在做什么?能进一步说明吗?ABB的技术支持,支持不了吗?

有关主从传动,我搜集了不少的讨论,在我的“博客”里,就有相关的文章,可以供你参考。主从控制有技巧问题,特别是负荷分配,做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拉发电”现象。看了你的帖子感觉就是如此。从机的给定信号可能有问题呀。

网友C(2006-07-30):
从传动是否被设置为恒速

网友D:
这是属于吊车的大车机构是吗?
10.1 ,10.2这两组参数设置正确了没有,对照参考书看一下;
我想你的从机的速度给定信号没有过来,导致一台拽另一台运行

网友E:
这都是4月份的帖子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吧!

网友F(2007-01-21):
主从控制了,那么上位机怎么再控制,请高手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