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2):
刚如门的,大家别笑哈.我手头有台MR-J2-60的伺服出现A-16异常,我手头没资料,想问下是哪里引起的异常.知道的告诉我下OK,谢老哈,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错误吧?

网友B:
A。16 检出器异常1检出器与伺服Amp间通讯有异常 1。检出器CNT没插好 进行正确连接,通讯有异常 2。检出器出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3。检出器Cable不良(有可能 Cable修理或  断线或短路) 4。伺服Amp与伺服电机组装错 正确进行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