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择!

楼主(2006-04-02):
由于本人的应用场合有时候需要快速起停,看了一篇文章说是交流伺服电机的快速起停性能比较好,请问交流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价格相差多少?请举个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A:
步进用在低速场合,1200转/分以下,而且力矩是随着速度升高下降的
伺服应用在高速场合,响应速度快,高转速2000------10000转/分,加速快,有编码器反馈,全闭环控制,精度高,价格也高

网友B:
步进主要是转速比较慢,价格比较便宜,定位精度不是很高,快速起停发热太严重。伺服的出力比较稳定,速度可以调节1-3000转是常用规格的,起停响应很快。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国产86步进一套的价格1000块左右吧,和它出力差不多的400W伺服电机的话3000-5000,主要是看牌子了。当然某些高性能进口步进的价格比伺服还要贵,就不讨论了。

网友C:
步进与伺服的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价格也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D:
我们有台达的伺服驱动系统,台湾产的,性能和价格都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