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报警问题

楼主(2006-04-02):
为什么我在WINCC里启用报警记录后我的WINCC就无法激活呢?

网友A:
连版本都没有说清楚
1 如果是5.1的版本,那么安装补丁即可解决
2 如果是6.0sp3的版本,解决方法同上
3 如果不是以上两个版本,那么检查消息队列服务是否启动,如果没有启动,那么启动它,如果已经启动,那么你需要重新组态你的报警记录

网友B(2008-04-23):
路径和项目名不能用中文,改为英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