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控制要求:
1.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一高层呼叫时,电梯上升到呼叫层停止。
2.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一低层呼叫时,电梯下降到呼叫层停止。
3.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多高层呼叫时,电梯先上升到较低的呼叫层,停3秒后继上升到高的呼叫层,响应完毕后停止。
4.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多低层呼叫时,电梯先下降到较高的呼叫层,停3秒后继续下降到低的呼叫层,响应完毕后停止。
5. 当电梯处于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任何反向的呼叫均无效。
I/O分配:
输入:
X4—SIN1 1层, X5—SIN2 2层, X6—SIN3 3层(SIN1—SIN3是检测楼层位置的霍尔开关)
P01—X21 1层呼叫, P02—X22 2层呼叫, P03—X20 3层呼叫(P01—P03是呼叫按钮)
输出:
Y2—电梯上升,Y3—电梯下降。
梯形图:
`X20``X6
┠┨┠┨/┠—[SET S3]
┃`X5```  S2    X6   Y3
┠┨/┠┬┨┠┬┨/┠┨/┠─(Y2)电梯上升
┃`S2` │ S3 │
┠┨/┠┼┨┠┘
┃ T0  │
┠┨┠┘
┃`X5``
┠┨┠—(T0 K30)
┃`X21``X4
┠┨┠┨/┠—[SET S1]
┃`X5`  `S2`    X4   Y2
┠┨/┠┬┨┠┬┨/┠┨/┠─(Y3)电梯下降
┃`S2``│`S1`│
┠┨/┠┼┨┠┘
┃`T0``│
┠┨┠┘
┃`X4``S1
┠┨┠┨┠┬─[RST S1]
┃ X6` S3`│
┠┨┠┨┠┴─[RST S3]
┃`X22  X5`
┠┨┠┨/┠─[SET S2]
┃`X5``S2  T0
┠┨┠┨┠┨┠—[RST S2]
┠──[END]

三层电梯仿真程序

网友A:
你写得太简单了,哪是内呼按钮,外乎按钮,哪是加速那是减速。哪是平层。等等。
一台四层电梯应该达到一千步。

楼主:
这可作为学生实验用,搞的太复杂也没有必要。四层电梯也不一定就要一千步,在能够满足控制要求的情况下,程序越简单越好。尽量消去不必要的中间变量,充分利用已有的子程序,这样可能使程序变得更简练。

网友B(2008-04-18):
顶哦  基本可以运行 但是  加速 -速度 完全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