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转换记忆

楼主(2006-04-03):
现有一台油压动作的小车床,有拖板X-Y两个,常规动作是X动作再Y动作,可以手动/和自动,手动分为点动和按一下就一直动,只到限位停止。自动要从原点开始。以上动作很好完成,也很好编程。但是还有一个编程开关,打开编程开关,点动X/Y拖板,也就是你所需要的动作顺序,点动完毕后,关闭编程开关,这时的动作就是刚才所输入的动作来作业。也就是说这个动作的顺序完全可以由操作员来外部输入执行。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三菱PLC能不能由外部编程输入。可以的话用什么样的指令完成,各位有兴趣也可以试编一下,我初步估计指令应该有一千多条吧

网友A:
PLC可以用手编器或电脑编程;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楼主:
我所说的不是初始程序,而是在程序输完后在工作状态中,这个时候的机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外部按钮开关来实现工作顺序的任意转换,这种机器就是表壳车床,也叫表壳油机。我所见过的都是用OMRON PLC来做的,而且是老型号的,不过我没有这个程序,现在是想用三菱来做,也是提高一下编程水平。

网友B:
当然可以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C:
完全可以
也不难,也就是机器的自动学习程序,不过用的内存想当庞大

楼主:
我并不否认不可以,我也知道也许是可以,但是各位可不可以帮我提个醒,该怎么做才行,或者写一个给,我感激不尽了,只要哪位大师帮我写出来,我可以磕头认师,交多少师父钱都可以

网友D:
没见过,

不知道可不可用时间来作为参数,你可以试试,有结果说一声.

设想:
编程开关+点动X+点动的下降沿(松手时间)--->计时

把计时存入相关数据寄存器.以备调用.

请设计过的人,能不能谈谈思路.
感觉如果是单片机,反而好弄点.

楼主:
我手头上现在有OMRON程序,想转成三菱的,但是只写了个头,就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转了,因为OMRON的不是很熟,有些参数和三菱的设计方式不一样,这个图纸画的也是怪怪的,梯形图一打开,有些地方的连接实在是叫人想不出是怎么连接上的,就象一个大榕树一样,节上生枝,枝上生根,根又生了枝,反正看得让人头大

网友D:
可以发给我看看吗?
limingsb@163.com

或者传上来,请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说实在的,这个图纸是别人的,我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给你的,这也是专利权吧,所以请谅解,我听说他要别人把这个程序每输一个PLC要三千港币,并且PLC用密码锁住,别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如果他同意了,我一定会谁要给谁。我现在用三菱的转换,差不多用了二天时间总共转了400步,可能转换完要四天时间吧,越后面越难搞,现在是看得眼睛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