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我现在用FX2N-64MT----FX2N-20GM----MR-J2S----伺服电机的系统,我看资料是20GM有一个专门软件来单独设置并下载到20GM上,我有点不明白就是FX2N也有定位指令,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来控制而不需要这个软件呢,请指教

网友A:
是的,去三菱网站下载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软件名称呢和网址,谢了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MR-J2S SETUP151E的伺服设置软件,但这个好像是针对MR-J2S这个伺服放大器来设置的,越来越糊涂了,怎么伺服放大器也可用专门的软件来设置,进而控制伺服电机,那要20GM的定位模块作什么用呢,20GM是不是也有软件来设置,来控制伺服电机?到底三菱的伺服设置软件是哪个呀

网友B:
20GM是用的定位软件;
伺服设置软件是调伺服参数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C(2006-06-17):
20GM是一个专门控制,位置的模块,可进行圆弧等插补动作。是独立的编程软件

网友D:
我有
英语的
10几M.很小

网友E:
三菱网站在工控网址导航网站上有,不有其它几百个与工控相关的网站

http://www.gok120.com

网友F(2006-10-22):
是VPS,有的下载的。很小的1软件

网友G(2006-12-27):
VPS 小但是功能不错的软件 使定位编程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