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4-03):
我现在有一闲置OMRON CPM2AE PLC原来有密码,后来找到密码解开后却不能对里面程序做任何修改和删除,在梯形图第一步设置了系统保护,是LD AR10.01 FUN(49)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2007-07-22):
那是不是密码

网友B:
不是吧
有这个就不能改程序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编程器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