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我对模拟量模块不太清楚,现想请教一下;
比如一个SM331 AI2*12BIT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输入电压、电流信号), 按我的理解一般模拟量输入正常范围在(0--27648)或(-27648--+27648), 但这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有12BIT,最大只能达到3584。
所以我不明白它怎么处理从3584到27648之间的量, 恳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西门子的命名方式我是不太了解,但是我可以肤浅的讲一点,模拟量的模块将端子划分几个通道,用作电流输入,输入的是4-20ma,对应的的是0-27648,也可是电压,也可以是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