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安装winnc时,它的消息队列怎么添加

网友A: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组件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在WINCC里启用报警记录后我的WINCC就无法激活呢?
我的是wincc6.0sp1版的

如果我是新建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wincc没有组态的情况下,是可以激活的,但是用我的已经组态好报警的项目激活就会有问题

网友A:
项目路径或者项目名使用了中文造成的

楼主:
没有用英文的地方呀
除了组态报警时,消息文本用了中文注释外,其他的全是英文
我后来试着把英文注释删了,还是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A:
有两种错误会导致这种情况,第一,项目名或者项目路径中包含中文,由于Wincc6的兼容性存在问题,在项目名和项目路径中最好不要包含中文。第二,消息队列服务未正常运行,检查办法,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对消息队列自动启动其服务。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的
以前我的计算机上有启动起来的时候
但是有错误,错误叫
Runtime Error
programe\siemens\common\CommonArchiving\CCwriteArchiveserver
abnormally programe abey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