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我们公司使用的是台湾泷泽的数控车床,是FANUC系统的.
但是机床的内存太小存不了多少程序,我们做的很多模具都需要经常修改,
所以程序都需要重新编写,很费时,效率太低.
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使数控车和电脑相连,把用完的程序输到电脑里保存,
要用的时候再输回机床.

网友A:
通过串口就可以实现
因为FANUC 上有RS-232端口
在电脑上编一个控制程序就可以实现,我以前本科时实现过,不过只适合程序不大情况下!
当时也是FANUC系统,中间通过RS-232/485,RS485/232实现了远距离传输问题.
需要请QQ:13951020860

网友A:
通过串口就可以实现
因为FANUC 上有RS-232端口
在电脑上编一个控制程序就可以实现,我以前本科时实现过,不过只适合程序不大情况下!
当时也是FANUC系统,中间通过RS-232/485,RS485/232实现了远距离传输问题.
需要请CALL:13951020860
是电话不是QQ

网友B(2006-05-26):
2种方案.    1.用CF卡实现DNC加工.    2.用PCIN传输软件把用完的程序输到电脑里保存,
要用的时候再输回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