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我现在用到了4个传感器,但是由于早晚温度的变化,使传感器输出的值不稳,请问有没有办法来解决早晚温差引起的传感器的变化?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
HBM的压力传感器(电阻应变片)

网友B:
你是由于温差产生压力变化吗?
还是几只传感器之间差别比较大
一般这样的情况出现得不多啊
有事情可以详细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