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节电原理图

楼主(2006-04-03):
此图是我上段时间在外单位维修配电柜时看见的,是电容阻流变直流的交流接触器线圈节电原理图因不明其原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外部接线试啥样的

网友B:
1,2,3,4接什么?

网友C(2006-05-12):
看不明白。

楼主(2006-07-07):
我现在明白其原理了,这是一个交流接触器噪声节能控制器,适用300-1000A交流接触器
3 4接线圈,4还接零,1 接火,2接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后我1 连

网友D(2008-07-21):
请告诉我 接触器是怎么和开关安装

网友E:
是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F:
電阻、二極管、電容的參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