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本人使用CP5611通讯卡实现上位机与S7-300的通讯,前一段时间使用正常,可是这几天通讯中断,检查过PLC和通讯电缆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将通讯电缆从CP5611通讯卡上拔下来,打开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 INTERFACE ,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 中选择 S7ONLINE (STEP7) --->CP5611(MPI),然后点击DIAGNOSTICS按钮,点击TEST按钮,在右侧系统提示框中显示:ERROR 0X031b:SYNCHRONIZATION ERROR
(PROBLEMS WITH THE PROFIBUS NETWORK).这是不是说明CP5611通讯卡坏了,还是其他故障,请个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连接上有问题!这个就不太好讲咯,发回西门子检测一下吧!不过修还不如买个新的!哈哈~要买找我QQ378866603。

网友B:
cp5611有自身的硬件检测,应该不是cp5611的问题,你换个笔记本,用cp通讯电缆重新连接一下,下一遍硬件组态试一试。
用那种专用的DP口

网友C:
可能是速率的问题
改一下传输速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