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各位师父好
我有一个0-10V的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入模块是FX1N-2AD-BD,基本单元是FX1N-40MR请问怎么编程啊?
LD M8001
OUT M8112
LD X000
MOV D8112  D0
>=  D0  K10     (这一句在FX0N系列的PLC上为什么说语法错误?)
OUT M0             (这里的K10的意思是不是指输入0-10V的10%,就是大于1V?)
是不是这么写程序?
非常感谢!!!

网友A:
-BD输入板的使用方法与FX2N-2AD的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按FX1N-2AD-BD说明书上的编写就可以了;

楼主:
LD M8001
OUT M8112
LD X000
MOV D8112  D0   (这里的D8112    D0显示的数值是4000)
>=  D0  K10(这里的K10的意思是什么?是输入电压的10%还是转换成数字量4000后的值)
OUT M0
大家不要只看不回复啊,我刚刚在学习,大家给个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B:
如果有说明书的话那上面好象都有例子的我记得
呵呵
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说明书的话那上面好象都有例子的我记得
呵呵
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大哥有QQ吗?我是19758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