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请教电机专家:
我在现场调试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图所示。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它的接线方式是“YY-Δ”,当接成“YY”时,为正转高速1455r/min,功率是5KW,额定电流In=9.6A;当接成“Δ”时为反转低速730 r/min,功率是2.5KW,额定电流In=9.6A。电机内部抽出6个头,接在“1U、1V、1W、2U、2V、2W”上,从图中可以看出当K7、K9、K11闭合时,电源从“1U、1V、1W”端进入,电机成“YY”连接,当K2、K4闭合时,电源从“2U、2V、2W”端进入,电机成“Δ”连接。
我们在送电试转电机时发现,电机正转时,运行电流达到20多安,并且转速只有700多转每分钟,反转时运行电流达到40多安,转速只有80多转每分钟,后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电机制造厂家在内部抽头时把高低速弄反了,高速接到了“2U、2V、2W”上;低速接到了“1U、1V、1W”上,我们把外部电缆高低速反过来接就好了,转速和电流都能达到要求,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请哪位电机专家为我解释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yayun33@163.com

网友A:
请把你的电机接线原理图电机的型号发到我的邮箱:myw456@163.com,让我们共同参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