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3):
各位大虾:俺这几天摆弄着用PLC在7段数码管显示0~9,我的常数(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数)放在DM或者HR里面,我用SDEC实现,虽然是实现了,但是用了7个输出点,太浪费了!于是俺就弄来了一个SN74LS47N,想用DMPX实现,但...能力不足。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还好你还知道拿PLC带数码管是浪费。如果你自己玩一下还没有关系,但你在公司里要承担开发压力,我劝你还是不要以身犯险。很多74系列的芯片都可以很好的带动数码管,我这里给你一个方法吧。
 你用静态显示吧,用74LS164,要显示几位用几个。去查一下数字电路搞清楚它的正确接线,然后吧它和AT89C2051或AT89C1051等都焊在万能板上,编程时就将要显示的数做成一个小小的数据库送到一个叫SBUF的串行口缓冲器中就可以了,他们可以自动的显示出来的。

网友B:
还好是一位,如果显示6位就惨了;

楼主:
Thanks to leedon & ZCMY,不过我看了半天,怎么我觉得你的74LS164跟我想用的74LS47N没什么区别啊?!有6位数码管,我想这玩意儿跟单片机里面说的片选一样的原理吧?!如果用PLC驱动74LS47N或者74LS164,我目前的方法是写一大段数字与A0~A3的高低电平的程序,我觉得太郁闷,难道就没有三两行程序就能搞定这件事的吗?

网友C:
外面有卖集成带译码的7段显示器,BCD码输入和2进制输入的都有,可以节约很多PLC的点数

楼主:
to  Aristotle:我们之前提到的芯片已经是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D:
用3S表,3点晶体管输出,编程,N位 OK

网友E(2006-05-26):
其实很容易解决,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我贴出例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Thankstoleedon&ZCMY,不过我看了半天,怎么我觉得你的74LS164跟我想用的74LS47N没什么区别啊?!有6位数码管,我想这玩意儿跟单片机里面说的片选一样的原理吧?!如果用PLC驱动74LS47N或者74LS164,我目前的方法是写一大段数字与A0~A3的高低电平的程序,我觉得太郁闷,难道就没有三两行程序就能搞定这件事的吗?

74LS47是 TTL  BCD——七段 译码器/驱动器
74LS164是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二者工作状况不同,74LS47需占用PLC4个输出点,而74LS164只需要占用二个输出点(时钟、数据) 需且74LS164可以无限级连。

74LS47的使用方法是直接将要显示数据与#000F逻辑与后将此数据BCD至74LS47的A、B、C、D端口。
74LS164的使用就比效麻烦一点,需将待显示数据SDEC入一空闲通道,在此空闲通道第07点送出DATA信号至74LS164的DA、DB端口;做一脉冲时钟,使能显示时将时钟送至74LS164的CP端口,同时用此时钟控制空闲通道进行移位及计数,计数值值到8次时禁止显示时钟。

兄弟,你都玩过MCU,MCU入门编中的数码管显示原理你没有入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