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我的编程思想主要是,控制步进电机做一变速运动.我的程序如下:ORG 0000H ;
LJMP MAIN ;
ORG 0100H ;
MAIN:MOV R3,#40 ; 步进电机步数送R3,电机为1.5度240,0.75度480
    X1:      MOV 0110H,#0DH
  MOV 0120H,#0FAH

START1: ACALL DELAY
       MOV P1,#08H ;A
ACALL DELAY
MOV P1,#0CH ;AB
ACALL DELAY
MOV P1,#04H ;B
ACALL DELAY
MOV P1,#06H ;BC
ACALL DELAY
MOV P1,#02H ;C
ACALL DELAY
MOV P1,#03H ;CD
ACALL DELAY
MOV P1,#01H ;D
ACALL DELAY
MOV P1,#09H ;DA
ACALL DELAY
   DJNZ R3,START1 ; 判断代码是否取完,如果没有取完,就跳到START1
   MOV R3,#40
   MOV A,0120H  ;轴每转完1转延时应减少的时间,即轴转速增加的值。
   SUBB A,#32H
   MOV 0120H,A
   AJMP START1
   DELAY: MOV R1,0110H ; 延时
D1:MOV R2,0120H ;
DJNZ R2,$ ;
DJNZ R1,D1 ;
RET
END
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啊.我的程序在运行时总是有点问题.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你连什么问题都不说明,让别人怎么给帮你!!?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在这里发帖.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就是想做一个步进电机的变速控制.
我用51实验箱做的实验.用KEIL做的仿真调试.然后连到了实验箱上的电机.虽然可以看到电机变速运动,但还是有问题.我加你的QQ加不上啊.应该怎么和你联系啊.我的QQ是3701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