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诚心请教:K4M400,K2M400是什么意思?
LD  M100
T0  K0  K17  H0  K1               设置通道号
T0  K0  K17  H2  K1               设置开始读取摸拟量数据
FROM  K0  K0  K2M400  K2      取摸拟量数据
MOV  K4M400  D0                  放到D400中

网友A:
K4M400就是m4o0到m417的状态,就是位元件的组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4M400就是m4o0到m417的状态,就是位元件的组合

 三菱X、Y是8进制的,所以K4Y0表示Y0~Y17的状态;
但M是10进制的,K4M400表示M400~M415(不是M417);

网友A:
昨天不小心写错了  是M400到M415

楼主:
谢谢大家!以后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D:
K4M400就是:K后的常数为4X4个连续的M,而M400则是连续M的第一个M。
习惯 成 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