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新房在装灯时发现只接火线便可通电,电工师傅说可能是零线碰到钢筋,导致接地,请问这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会产生静电?对身体健康是否有害?现在房子基本全装修好了,要检查出问题的话就要把已装修好的墙面全部破坏,这该从何做起啊?怎样才能将损失减到最小?真头疼,请各位帮帮忙。在电工方面我很外行。

网友A:
很明显,是有接地的现象,最好改正,应该在零线的回路中存在接地! 只要排查!没办法!这样容易出现漏电!对人体有损害的

网友B:
可能出人命,小心点

网友C:
小心使用
这种情况真是很糟糕,没有其它办法,只有一路一路去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一只1:1的隔离变压器,以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D:
大哥:我劝你还是找合格的安装人员从事安装工作,否则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必须赶快重新改造!

楼主:
问了几个电工,都说问题不大,不会不安全.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还是在这里向各位多多请教了.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什么叫不要紧,你第一个漏电肯定是不能装了.下一个,你的供电是nt-s, 还是NT--C.有一个零线线径的问题.零线接触不好,容易损坏电器.甚至是220变成380的电压.
  现在还来得及,一个字----------彻底查!!!!!!!!!

楼主:
顶!请各位多提些建议!承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