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如何通过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BOP操作板来设置电机转速或频率,通过快速调试根本就改变不了电机转速啊,我还是学生,正自个儿琢磨,望各位网友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找个说明书看下

楼主:
书都翻破了,还是没有领悟,望哪位大虾点拨下,只会对变频器的快速调试,实际输出频率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P1000设置频率设定的来源,设为模拟量的话从模拟量输入端口输入,设为固定值则在固定值频率参数中设定

网友C:
对的,学生哥!你可能设置修改方式错误了四楼说得很在理!

楼主:
我现在还是学对BOP板的操作,还未加模拟量信号,我把P1000设置的是1,转速一直只有四百多转.设置P0004=10还是P0004=13才能调节输出频率呢?是不是在快速调试的情况下无法对电机的转速进行控制啊,快速调试只设定额定频率最大和最小频率.

网友D:
看来楼主还不太会用西门子的MM4。

应用MM4的步骤如下:
接线并检查确认接线正确无误;
上电,并按手册的启动步骤,先将装置工厂化设置;
进行快速调试,这一步必须作,
设置端口的参数,如果是BOP面板操作,就设置P700=1;P1000=1;
然后就可以正式的启动并运行系统了。

上述的步骤,要一步一步地做,不能指望接上线就运行,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今天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谢谢各位啊.这个星期才开始学习变频器,所以有点睁眼瞎的味道,以后有问题希望各位能予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