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6-04-04):
请问高手:
1、一个驱动器能否同时驱动多个步进电机?
2、多个步进电机分段运转,在每次只有一个电机运转的情况下能否共用一个驱动器?

网友A:
不可以,除非在电机同时工作,且工作状态一模一样。而且电机的参数要完全相同。不能拖动太多,因为驱动器的功率有限。要分时工作只有做一个外围的控制电路开断步进电机的线圈。具体可电话咨询:13116718377
本人做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想知道做一个外围的控制电路的代价有多大(价格)

网友B:
我这里有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价格很不错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

楼主:
请教: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作水平直线转动;另一个步进电机作垂直直线单步运行但必须在1-2毫秒内转动一个步进角,不知是否能够做到?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恳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就看你所说的时间包不包括加速度时间了?如果不包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