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我手上有FX2N-32MR、FX-4AD-PT、PT100还有一个加热杯,不知道怎么设计一个温控系统,我想用PID来控制,但不知道如何用PID,哪位大侠能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我也很想学习学习.关注中!

网友B:
三菱PDF电子文档资料中有简单PID样板,也有PID的数据区(变量及状态)结构,在HMI上做出PID自动整定控制按钮,将得到的PID参数备份,开机时自动载入就可以了,HMI上最好把PID和ON/OFF模式切换的按钮做出来,这样可以手动微量调整PID的参数(有些设备不允许热机自动整定PID参数的情况下)。

楼主:
PID参数的自整定是怎么弄的,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