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公式

楼主(2006-04-04):
一个功力50KM   怎么计算它要用多大的线
            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1平方的线可以同过多少电流

网友A:
一个平方可以过4-5安的电流!一个功率为50KW的电机的话如果电缆在100米以内的话,30平方电缆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经验公式!不懂的请来电:13172359026向师傅!

网友B(2008-05-04):
那请问150kw的用多大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