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

楼主(2006-04-04):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7.0,能够读出A系列PLC中的程序,但却无法监控,有报警提示:软元件号不正确,可能有以下原因:使用了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  CES:01802002                         我自己判断可能是设置不正确,但又不知道如何修改,请各位帮帮忙,想个招,谢谢.

网友A:
你到三菱自动化的网站上去下在A系列的手册,查一下01802002,什么意思?
根据你的错误原因,你可以在PLC参数里面设置以下软元件的分配阿~~

楼主(2006-05-30):
查不到啊

网友B:
那位朋友能提供我一些三菱变频器的资料,请与我联系!
快乐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真正了解人生,把一切都看做值得欣赏和宽容的人.
一种是热爱生活,不懂烦恼为何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