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6-04-04):
使用的三菱的系统和三菱变频器,上机调试时,变频器报警——电流过载保护报警,
且所有参数均设置的正确。
而且是在主轴电机启动的时候报警,不启动不报警,电机参数也正确,主轴的旋转速度不正确。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电流上限值设定太小吧

网友B:
启动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