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指令问题

楼主(2006-04-04):
用SET指令驱动非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M,掉电重启后,M复位了还是保持SET状态?

网友A:
这个好象好看你的SET前面的指令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了。

网友B:
如没有满足SET M的条件,M为OFF;

楼主:
掉电后,无需RST也能让M复位吗?

网友C:
如果M不是掉电保持区的继电器,则自动复位;
除非重新驱动了SET M;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