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在ABB的标书中为保证速度控制精度,要求共振频率大于15HZ,共振频率是什么概念啊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A:
變頻器起動后8~15HZ有一個共振點,會使 電機震動,可設跳轉頻率共躲過。

楼主:
谢谢。我在现场用6se70变频器,由于用户需要在8HZ左右运行,我只能把参数P235设大,P240尽量设小,但是有的电机设P235=25,P240=200,电机还是可以正常运行,有的电机设P235=15,P240=600,电机已经抖动的非常厉害,以至于编码器反馈失真,不知道是这种电机的装配较差,不能把PI参数调的过硬呢,还是共振频率在做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现场用6se70变频器,由于用户需要在8HZ左右运行,我只能把参数P235设大,P240尽量设小,但是有的电机设P235=25,P240=200,电机还是可以正常运行,有的电机设P235=15,P240=600,电机已经抖动的非常厉害,以至于编码器反馈失真,不知道是这种电机的装配较差,不能把PI参数调的过硬呢,还是共振频率在做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变频器的控制,最好是采用自动识别的好。手动设置需要有经验。尤其是采用了6SE70系列的变频器,自动识别的参数很好用。

根据你的描述,是典型的参数设置问题。调节器的PI参数调得不好,就会自激振荡了。闭环控制不仅仅是PI参数,还涉及反馈补偿、惯性补偿等相关的调节呢。

楼主:
谢谢斑竹,是这样的,现场要求在8HZ左右的低频运行,如果用辨识得到的参数,那么速度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无法满足工艺要求,只有人为的把特性调的非常硬。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