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技师操作题:生产线的末端有一台三级皮带传输机,分别由M1,M2,M3三台电机拖动,启动时要求按10S的时间间隔,并按M1,M2,M3的顺序启动,停止时按15S的时间间隔,并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起动和停止分别由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来控制.具体要求:1.工作方式设置:手动和自动循环2.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互锁.请问各位大侠,此题的手动和自动循环怎么理解.本人现在用一个拔动按钮来选择自动与手动方式.手动时,三台电机能够单独起动和停止.没有延时,和顺序.自动时,按下启动钮,按10S间隔顺序起动,起动完毕后,按停止按钮,按15S间隔逆序停止.请问这样理解对吗?手动时用点动是否可以.题目不是很清楚.还有互锁.我用时间继电器的实现的,还要在外部接线图加顺序保护吗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哪里呀!我在深圳!
电话:0755-81595500

网友B(2008-01-04):
呵呵,这个还是比较明确的吧!
用时间控制的话好些吧!
用功能指令可能别人查看起来会造成一些难度!
可以联系QQ:274277567
一起交流下!

网友C:
在一些编程书上可以找到这个程序,不用求人的,你这个用个时继来实现就行啦,等第一个电机启动后并置位,用这个置位的地址实现廷时,到时之后就启动每第二台,再启动第三台,在停止时,从后面廷时停止复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