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哪位大侠懂的 教教我把 指条明路走啊

网友A:
lcd的控制ic不同编程也不同

网友B(2006-05-16):
你用什么单片机、有带LCD驱动的、没用的就用驱动电路

网友C:
液晶显示器生产厂家不同,采用的驱动芯片及电路有可能不同,所以程序当然也不一样了,另外液晶显示器有带中文字库的,不带字库的,有的可以显示点阵图形的,有的只能显示英文、数字的等等,所以,楼主您简单的一句话,人家是无法答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