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公司有一台带电磁抱闸制动的电机烧了,同时给抱闸线圈供电的整流器(密封在一个塑料壳里)也烧变形了,现在只知道输入是交流380伏,输出不知道是直流多少伏,我想自己做一个,但里面的电路不清楚,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流制动电磁线圈电压常用有DC180V,DC90V规格

网友B:
里面应该是晶闸管触发的,直流电估计2楼说的差不多。

你做个滑动变阻器试验下席和电压吧

网友A:
最简的电源是380V交流半波整流,外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好像二极管的的是5A的整流二极管,记不清了,你找一个弄开看看吧

网友A:
如果是180V直流的话,可以帮你找找看。

网友C(2006-06-17):
求助:关于电磁抱闸线圈经常烧坏的问题,望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