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4):
我单位有成型机用三菱伺服驱动器(MR SA02)驱动伺服电机(HA-SA102),但此种伺服驱动器已被淘汰,请问那位大虾知道目前市面上能替代的伺服驱动器型号。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成套换

网友B:
目前三菱市面上主要有两种伺服,MR-E和MR-J2S,你可以到三菱自动化网站上去下在两种伺服的选型样本,然后根据相关参数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