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我在OB1里编了个逻辑高低电平的发生语句,如下:
AN F0.1
S   F0.1
A   F0.0
R   F0.0
CPU就出错了。错误信息是: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请教原因。。。。

网友A:
看不懂F是西门子哪个存储区

网友B:
F是哪个存储区???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不是F应该是M

网友A:
这段程序的运行结果为    M0。0永远被复位,M0。1永远被置位
没有发生错误
运行环境:
step7 v5.3 sp3       PLCSIM 5.3

网友C:
区域搞错,当然要报错

楼主:
F只是我写的错误,OB1里是M的。不过,当我把程序变成:
A I0.0
AN M0.1
S   M0.1
A  M0.0
R  M0.0
(I0.0是我随机加的一个点)
这样故障竟然消失了。晕~

网友D:
程序没有错

网友E:
这段程序是生成常“1”和常“0”的,本身是无错误。困难是你其它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