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6-04-05):
使用3年的变频器30KW,出现ER7故障,自整定错误.无法启动.自整定以后,出现欠压故障.卸下来,空载运行正常.各位行家给出可能的问题所在?

网友A:
查交流接触器,包括主触点及辅助触点.如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8479南京刚能电气,富士,日锋一级代理商,指定维修点

楼主:
我这里不能打长途,对不起.
我们有两台变频器出现同样的故障.一台拆开后,交流接触器故障.变压器绕组也坏了.另一台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的QQ:6791750          MSN:TCLWANGYINGQI@HOTMAIL.COM.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还有你们卖交流接触器吗?要多少钱?型号:FC-1UL,我的变频器型号:FRN30P1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