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三菱FX1N系列PLC(只支持半双工通信),PC和条形码扫描器不定时,随时向PLC发送数据,PLC不定时向PC发送数据:

PC<----->PLC<-----scanner

但只有一个RS232口,
如果用485,能否通信?
有什么办法加装通信口?
有什么解决方案(包括加装设备,更换PLC等一切解决方案),请帮忙!

网友A:
你的plc只有一个232的口么? 这个是plc最普通的运用啊  怎么可能不能通信呢?

网友B:
我现在编了一个plc从pc端口收到数据,数据结束后跳到一个子程序中,为什么没有响应?请各位大虾叫叫我。

网友A:
关于串口 232只能一对一。485才能一对多。。楼上的,你说的这么简单,估计没人知道。。

楼主:
此PLC上本没有232/485,只有一个编程口,因为在扩展口上加装了232/485扩展模块,才具有一个232或者485口.
485通信很普遍,例如 PLC做485主设备, 多个传感器做从设备.由PLC发起对话.
但是,当计算机和传感器扫描器等多个设备同时向PLC发送时,是不是相当于有了两个485主设备?这样能保证正常应答吗?
(本人对485了解不深,不明白).
此PLC只支持半双工通信,在这个应用中,与全双工通信有什么区别?
另外,此PLC支持的是 无协议通信方式,
究竟485能不能行得通,
请赐教!

网友A:
一个口。你怎么连两个出来?一个是pc 一个是扫描仪

网友A:
你把原理说清楚一点。。。感觉你象用485的线连出来 接pc和扫描仪。。。可是基本上pc就可以控制plc。。你连pc的意义在哪儿呢

网友A:
如果你只是需要将扫描仪连的信息传到pc。。可以明确告诉你,不需要plc。。

楼主:
你误会了,只有一个口,扩展模块也是只有一个.
怎么接两个设备呢?

这是个扫描器,也就是将工业用信息通过扫描传送到PLC,在PLC进行处理,
同时从PC传送信息到PLC,在PLC进行处理,所以需要通信.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FX1N加一个232BD,用来和扫描仪通讯,而PC和电脑之间直接用编程口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编程口是最简单的办法,不过稳定性如何?
有人在工业上成熟运行过吗?请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