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本人现在使用PLC给变频器信号,采用的是FX2N-2DA,在PLC输出端接的,目的是给变频器一个信号,让它设定运行频率。现在我想用什么办法,能够通过一个设备,接到PLC输入端,经过PLC处理后,再把这个信号送到变频器上。

网友A:
用导线加长,远程操作就可以了.这个不难哦,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B:
2个案件1个加1个减1个计数器计数器的值送D/A

网友C:
如果你觉得控制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