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最近本人新组装了一台研华工控机,配置如下:底板:PCA-6114P4,主板为PCA-6006LV  , CPU为:P4-2.4G,内存为: DDR-256M  硬盘:20 G(旧),电源为:  ATX电源。按照说明书安装完毕后,开机无人和显示,电源指示灯亮,CP U 风扇转,电源风扇转,其他均无反应!急需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显卡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集成显卡

网友B:
开机有检测的声音吗?

网友C:
看看底版有没有短路。你把底版从机箱里拆出来,然后在点 看看有何反映。
华北工控  上海公司。 梁宏伟 13370215680

网友D:
看低板跳线,AT和ATX。
有个3针的跳线口,跳线帽换2个针就OK了

网友E:
接辅助电源了吗?

网友F:
好像自检没有通过,硬件有问题

网友G:
你先把别的插卡取出来,测下底板和主板的起动有没有问题。看下你的跳针跳的对不对!你先解决这些了再上来问,一步一步的教你

网友H:
清一下COMS,再试一下看可以吗,有疑问的话就打我的电话?13973181514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支持!经过测试:电源没问题,底板没有跳线,主板跳线也没问题(根据主板说明书),问题在CMOS没运行。请各位继续赐招!

楼主(2006-05-09):
请教各位高手:你们又没有遇到CPU不匹配的情况,一个是2005年10月份买的CPU P4  2.4GHZ用在工控机上很好,一个是2006年3月份买的同样是P4  2.4GHZ却同原工控机不匹配。请帮助分析原因。(换上塞扬CPU P4  2.4GHZ能正常运行)

网友I:
ATX有个四个口的电源线,把它接到主板上即可。
------------------------------------------------------------
联系人:何小姐
电话:13055731569          QQ:448479168
---------------------------------------------------
品悦科技  ,品悦生活

楼主:
ATX有个四个口的电源线,把它接到主板上,试使过,但无效。

网友J:
先看清楚用的是2.4A还是2.4B,6006主板用2.4B CPU,另外6006主板B版必须加12v供电否则加电没有反应,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个主板测下cpu,内存是否为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看清楚用的是2.4A还是2.4B,6006主板用2.4B CPU,另外6006主板B版必须加12v供电否则加电没有反应,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个主板测下cpu,内存是否为好的?

这个才说道点子上了,研华6006用的是845GV的芯片组,不支持那些新的CPU,所以买cpu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芯片型号,

另:新的6006B版增加了对赛扬D的支持,A版不支持

网友L:
回复CPU匹配问题
如果兄台使用的是845CHIPSET的CPU卡的话,该CHIPSET是不支持P4 2.4A/P4 2.4C的哦
你的机器应该支持:P4 2.4B(400/533FSB/512K/478)\C4(400/478)
不支持
P4 2.4A的参数为: (400/533FSB/1M/478)
P4 2.4C的参数为: (800FSB/512K/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