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我的SEW 驱动器MPR51A037-503-00为再生制动单元,使用中有时会报过压,导至损坏,更换这个单元一月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改过减速时间没效果,我想改为电阻制动是否可以,需要
怎么改动,驱动器为37KW,电阻改为多大,功率该是多少.
,                                              大家救救我呀!!!!!!!!!!!!!!!
                                                                                  先谢了

网友A:
嘻嘻嘻,真“笨”。买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挂在直流母线是上,设置好制动单元的门限电压阈值,选择好电流限制,功率限制的电阻,不就OK了吗?

回馈制动如果过电压,是不是使用的问题呢?

网友B:
需要配制动单元和电阻;

网友C:
“更换这个单元一月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说明这个再生制动单元的容量太小了!
    我公司有一套闲置的日本原装明电舍制动单元VT-DBU-H0+制动电阻NT1944817,全新未使用过。适用于45KW恒转矩变频器,提供100%制动转矩。如有需要请来电0755-26180286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驱动器是在减速时就报警了,再说我的已经有再生制动了,我需要查哪个部分呢
我查了一下电容箱里面的电容270UF变成240UF是不是这个部分的问题呢

网友A:
制动的时候报错,与电容无关,与制动单元(回馈单元)有关。如果是电动的时候报错,那到可以考虑电容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C:
"我查了一下电容箱里面的电容270UF变成240UF"

什么叫做“电容箱”?如果是变频器里的电容,应该加大才是。不过37KW变频器是不会采用电容270UF的。2700UF电容?

楼主:
是这样的它分了三个单元一个整流与再生制动是一个箱     2个电容串连后9组并联成一个电容箱,   后面就是一个驱动箱,昨天我把电容换成330UF耐压450 但工作一天电容炸了,我现在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D:
制动的时候跟电容有关吧:(制动时给电容充电,把多于的电量反馈到电网),
但是如果换成电阻制动的话,应该还有参数设定的.
建议排除外部机械故障以后看看,以前有过此问题,怎么弄都报过压,把速度降到了80%后来是机械方面造成的,还表现出直流电压较高

楼主:
外部就是个减速箱,然后还有个机械制动,但都是好的.我换了电容只管两天,我换了两次了,
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搞的我现在找不到北了,为什么说是先进的再生制动,还老出问题
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