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卡曼涡节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超声波测流量是发射头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A:
这个理论不知道是不是说::流动的物体在遇到一个遮挡的物体!!!在这个遮挡的物体后会产生有规律的旋涡,而这个旋涡与水流动的速度成一定的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就可以测量许多东西,,如流量啊!这些!!,,至于超声波嘛!!就是一束波在发出后遇到物体后会反射回来!!!!!通过测量发出和接收到的时间差就可以测量距离!!!不知道说对没有哈!!!!!!还得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A:
如果用超声波测量流量的话!!原理都差不多!!!!测量时间后可以算出,,根据物体流过的距离再乘以面积就可以得出为体积嘛!!对没有啊!!!?????

网友B:
请问各位高人,砂轮旋转磨削时能否用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其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