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请教 OMRON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中DM初始值是根据什么来设定的?谢谢

网友A:
根据你输入模拟量的规格,需要看具体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B(2006-10-01):
本人急需OMRON  CPM1A 系列模拟量模块MAD11的操作手册及如何编程“”“??有资料者请上传一下,谢谢,小弟QQ86974133

网友C:
如果你是用的模拟量模块
他的模块上是有设置开关的
你也可以重新创建,
起始地址是可以读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