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有时机械回零出现X轴故障报警,想读出故障代码,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谁有呀?

网友A(2006-05-25):
你可以采用三菱PLC FX系列跟FX2N-20GM相连,然后通过对PLC编程去读取定位模块里的故障地址
                                          特殊D            BFM
                           X 轴          D9061        #9061
                           Y轴           D9081        #9081
                         子任务         D9102        #9102

相对应该的错误代码会在以上特殊寄存器中显示出来,然后对照代码表可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