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一个完善的PLC程序,除了具有满足控制要求的程序以外,还需要什么程序?比如:断电复位,抗干扰等。还需要什么样的保护程序?

网友A:
异常处理,故障检测

网友B:
我自己认为:
第一  安全绝对无误动作.这是工控的 最最基本要求.
第二  一个好的程序要经过长时间的调试修改,就像一中新药的研制成功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临床实验.
第三  一句很多人都不同意的话,达到工艺控制要求的前提下,程序越精练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