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我厂里所有的控制电柜会无缘无故的停掉一半或一大半(重新启动就好了),故障不经常出现。郁闷啊!求高手帮我解答,谢啦!(就是一电柜中,设备全部是工作的,它会无故停掉其中几台,还有的还在工作。)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例:一个电柜,有四个按钮,控制两只搅拌减速机,两只加药泵。)(另例压滤机电柜:接一只空压机`水泵`螺杆泵`搅拌机`减速机`加药机)全厂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电柜。发生故障时,全部开的好好的设备会无故停掉一半或一大半。(全部电柜噢)。
电柜可以中控(但不用),电脑只作监控用。

网友A:
每次停的都是相同部分吗?他们的保护方式是怎样?这么大面积很有困难是出在电源部分。

网友B:
可能是有人误操作一些保护误动作,检查下保护系统吧

网友C:
总电源的其中一相有跳火现象,所以该相上接的控制线路全部停止工作,也就产生了部份电柜停止运行的现象。

楼主:
可是同一控制柜里控制线路是同一相线,但也是有的停有的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停的都是相同部分吗?他们的保护方式是怎样?这么大面积很有困难是出在电源部分。
每次停的不一样,停的间隔时间约3-4个月。保护是热继电器。有变频器控制。

主要设备有鼓风机(132kw)(45kw),提升泵(18.5kw),压滤机共(20多kw).还有污泥泵搅拌机等。

楼主:
没有人回啊!!!

网友D:
那是变频器受到电源部分干扰的影响导致的

网友E:
你的描述我看不懂,看来我要再学学小学课文了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F:
你的控制柜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了些什么设备?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G:
可能plc通信有文提

网友H:
会不会是接触器·继电器等的常开常闭触头接触不好啊?

楼主:
我控制柜接的电动机啊!(例:一个电柜,有四个按钮,控制两只搅拌减速机,两只加药泵。)(压滤机电柜:接一只空压机`水泵`螺杆泵`搅拌机`减速机`加药机)全厂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电柜。发生故障时,全部开的好好的设备会无故停掉一半或一大半。(全部电柜噢)。
电柜可以中控(但不用),电脑只作监控用。

网友I:
你矩里面只有四个按镏,你那四个按镏够用吗?控制那么多东西.

网友J:
你能说明白点好吗/看不明白

网友K:
不知哪条线路松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停的都是相同部分吗?他们的保护方式是怎样?这么大面积很有困难是出在电源部分。
每次停的不一样,停的间隔时间约3-4个月。保护是热继电器。有变频器控制。

主要设备有鼓风机(132kw)(45kw),提升泵(18.5kw),压滤机共(20多kw).还有污泥泵搅拌机等。
既然是变频控制,那么建议你拆掉热继电

网友M(2006-05-10):
你能说明白点好吗/看不明白(跳什么东西,热继&空开&变频或直接STOP)

网友N:
控制部分的公共线有接触不好的 或主电路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O:
看你说得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帮你哦!可以说得具体先吗?>

网友P:
会不会是欠电压使某些继电器弹回来?建议检查电源

网友Q:
全面检查一下吧

网友R:
同意21楼的建议。

网友S:
靠,控制线路公共线接触不良,仔细检查下,把所有的端子都紧一下。

网友T:
市网中有电压波动现象,再出现此现象时到供电局查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U:
控制线松动不牢固,控制线上的常闭、常开触点是否接触良好?电柜有没有震动?

网友V:
十有八九是变频器产生高频谐波干扰电源系统,引起继电保护装置或电磁装置,比如接触器误动作,建议你测一下电源的谐波情况,不过一般企业测不了。加个消谐装置

网友W:
可能是供电系统有瞬间失压现象,造成部份变频器跳停所至

网友X:
同意29楼观点,谐波干扰能引起误动,加消谐器。

网友Y:
会不会是欠电压使某些继电器弹回来?建议检查电源

(这很有可能,谢谢。)

网友Y:
十有八九是变频器产生高频谐波干扰电源系统,引起继电保护装置或电磁装置,比如接触器误动作,建议你测一下电源的谐波情况,不过一般企业测不了。加个消谐装置
(可有的电柜没变频器)

网友Y:
引用 网友W:
可能是供电系统有瞬间失压现象,造成部份变频器跳停所至
这也有可能

网友Y:
可是,供电部门我们叫不动的啊!会不会是配电柜总开关(智能型)有问题?

网友Z(2006-06-10):
好好描述一下

网友AA:
你把它都停了看看能不能自己开

网友AB:
检查1下总电源失压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