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5):
只用过OMRON的触摸屏,没用过PRO-FACE的,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现在手头上有编程软件和传输线(自己到网上查 做了一根)及一个GP2301。但不知道要怎么下载程序,按屏幕左上脚后接通电源,等片刻后屏幕出现一个输入密码的页面。是不是在这里输入密码后就可以进入传输页面了?这个密码是几位的?是PRO-FACE出厂定义的还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呀?
本人是PRO-FACE的新手,没翻到资料,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8位密码;

网友B:
pro-face的程序下载是自动的,你只要点击文件菜单里的传输就会跳出传输对话框画面,然后有必要的话进行传输的参数设置,在点传输就可以了,不需要触摸屏那边作准备的,只要通上电连接好传输线即可

楼主:
呵呵,谢谢,等我试试看

楼主:
问题又出来了,在传输页面,点   选项----书面清单,能显示屏幕的版本信息和书面清单。

但是如果点 传送------接受JPG档案,显示
Handshaking-ok
正在搜索中
传送取消

如果点接收字典,
开始的时候显示
Handshaking-ok
连接到9600
-开始传送--
EEP-JP。DIC-传送中
GP接收到错误码
-错误,档案找不到
-错误,传送不完全
然后弹出一个错误窗口,显示
传送程式时,发生错误,按“说明”按钮来参考详细说明,并请检查程式传输线,是否正确连接
按”重试“钮开始重新传送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的传输线是自己做的,但做的时候不知道422口12345678的定义,按照以前三菱的来的,也不知道对错。不过传输时因为能够显示屏幕的版本信息和书面清单,所以我感觉做的应该是对的吧。 从外面看
  6   7    8
3    4      5
   1    2

网友C:
proface的下载电缆里是有芯片的,不是简单的接线。

楼主:
是有芯片的,而且能够收到屏幕的版本信息和画面清单

网友A:
需要专用的传送电缆GPW-CB02;
你这种自制的不可能连的上;

楼主:
呵,鬼才相信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