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

楼主(2006-04-05):
液氨球罐,测量液位并能根据球罐形状输出体积,如果提供密度算出吨位(重量)。
那位大侠有好的解决方案,请提供。谢谢

                          联系电话:029-83111848
                          联系人:谢先生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做称重系统
便宜又直接
做了上位机的话还可以什么换算都做成

楼主:
储罐已经做成了,无法安装传感器。

网友A:
通过差压方式把密度测出来;有这样的密度计的
罐体可以开孔的话
可以采用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B:
称重模块三、四放在罐底就可以了。储罐已经做成了也要固定啊。

简单。选一台宇电仪表AI-708AV1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