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公司要对二级换热站进行无人值守改造 需要对压力(循环水泵 补水泵 进出口压力) 温度(一次 二次 供回水温度)电流(循环水泵 补水泵 电流)  电机运行温度  这些数据进行读取 各位前辈在热站方面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大给些详细资料 谢谢!!

网友A:
控制系统无线通信连接
http://www.autoyx.com/eng/Eng2.htm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
无线通信连接的介绍:

点对点连接
影响通信距离的主要因素
   影响通信距离的主要因素有模块的功率、模块的灵敏度、模块的选择性、天线的高度、
天线的类型、馈线的长度及线径、所在地区无线电干扰的频谱分布、高大建筑或金属物体与
天线的相对位置、地形地貌等环境因素。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A: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