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04-06):
脉冲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
脉冲的定义我不是很熟悉,但脉这个字的定义你应该是知道的,所谓‘脉’就是人的脉搏,那人的脉搏就是心脏给的一个脉动的压力,顾名思义电路中的脉冲就是开关开和关产生的脉动的电压或电流。不知对不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B:
Pulse
1.The rhythmical throbbing of arteries produced by the regular contractions of the heart, especially as palpated at the wrist or in the neck.
2.A regular or rhythmical beating.
3.A single beat or throb.
Physics
4.A brief, sudden change in a normally constant quantity:
5.a pulse of current; a pulse of radiation.
6.Any of a series of intermittent occurrences characterized by a brief, sudden change in a quantity.
7..The perceptible emotions or sentiments of a group of people

网友B:
脉1
脈、衇
m刬
<名>
(会意。合起来表示身体里的一种支脉。本义:血管)
同本义 [arteries and veins]
衺犹分也。衺行体中,谓血脉流转于体中也。”朱骏声曰:“按,字俗作脉。”
夫脉者,血之府也。――《素问·脉要精微论》
骨著脉通,与体俱生。――王符《潜夫论·德化》
又如:动脉;静脉;脉脉相通(血管彼此相通)
指事物如血管连贯有条理者 [vein]
雪缕青山脉,云生白鹤毛。――王建《隐者居》
又如:山脉;矿脉;命脉(生命和血脉)。又指植物叶子、昆虫翅膀上像血管的组织
脉搏 [pulse]。心脏收缩时,由于输出血液的冲击引起动脉的跳动
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的是不是。――《红楼梦》
又如:脉气(脉搏所呈现的情况);脉候(脉搏变化的情况)
地下水 [underground water]。如:脉发(脉起。春暖地温回升,地下水蒸发,滋润土壤使之冒起,为春耕的良时);脉散(水道分流)
血统、宗派等相承的系统 [system]。如:一脉相传

m刬
<动>
号脉,按脉诊病 [feel sb.'s pulse]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红楼梦》
又如:脉诀(论述诊脉的典籍);脉学(诊脉之学);脉礼(诊费的敬称);脉书(记录诊脉方法的图书);脉息(中医切脉以呼吸为准则)
另见 m?

脉案
m刬5刵
[medical record] 中医的诊断记录,一般写在处方上
脉搏
m刬b?
[pulse]
动脉的搏动,健康成年人安静时每分钟 70―75 次
潜在的感情、意见或动向
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脉搏
脉冲
m刬ch峮g
[impulse;pulse] 电流、电压或某些其他物理量的瞬态改变
脉动
m刬d恘g
[pulsation] 像脉搏那样地周期运动或变化
脉口
m刬k弖
[the area on the wrist over the radial artery where the pulse is felt for dignosis] 即寸口。《灵枢·终始》:“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
脉络
m刬lu?
[a general name for arteries and veins]∶中医对动脉和静脉的统称
[sequence of ideas;thread of thoughts]∶比喻条理或头绪
[skeleton]∶维管植物的维管系统
脉门
m刬m唍
[pulse]  脉口。中医切脉部位名。拇指根部半寸处
脉石
m刬sh?
[gangue;veinstone] 无用的岩石或尾矿,其中含有用金属或矿物
脉息
m刬x?
[pulse] 脉搏所表露的信息
脉象
m刬xi刵g
[pulse condition;type of pulse] 中医指脉搏的快慢、强弱、深浅的情况
脉压
m刬y?
[pulse pressure] 收缩压与舒张压之差
脉诊
m刬zh噉
[diagonsis by feeling the pulse] 中医通过切脉来诊断疾病的方法

脉2
脉、衇
m?
另见m刬

脉脉
m恗?
[affectionately] 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动表达情意。也用以形容水没有声音、好像深含感情的样子
温情脉脉
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朱自清《荷塘月色》

脉1
m刬 ㄇㄞˋ
分布在人和动物周身内的血管:~络。~理。
动脉的跳动:~搏。切~(中医指诊脉)。~口(中医切脉的部位)。~息。~象(指脉搏的形象与动态)。~门(手腕部可以看到的桡动脉跳动的部分)。诊~。
像血管那样连贯而自成系统的东西:山~。叶~。矿~。~~相承。
郑码:QSK,U:8109,GBK:C2F6
笔画数:9,部首:月,笔顺编号:351145534